楼主(2004-10-26):
我现在做的一种控制器,用的是RS-485电平(转换芯片为75176)。

把控制器接在同一相上可以正常运行。

但把他们接在三相(每台控制器输入电压还是220V)接烧75176。而且跳闸。

不知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总线串电吧!
个人猜。

楼主:
谢谢。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防止串电呢?
是不是要隔离呀。
该怎么隔离呢?
望大家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三相是如何接法,零线的接法是怎样的呢,

楼主:
采用的是三相四线制。共零线。
每台控制器的输入电压为AC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