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一个菜鸟问题。什么叫插补?插补的实际目的?

楼主(2004-10-26):
如题,谢谢

网友A:
插补可以简单理解为二轴或多轴同时运动的约束规则,如直线插补和圆F弧插补则分别表示控制座标的两个轴或一个轴轴走直线或两个轴走圆弧.如是应用明白就行了,不用去理会.都是烦人的东西,只有鬼子做得最好.明白如此了就知道什么目的了吧,你要加工什么产品都是各种各样的直线与圆与其它的等等组成的东西.

网友B:
找本数控的书看看!

网友C:
带插补功能的运动控制芯片:MCX312、MCX314
http://www.novaelec.com.cn/
运动控制芯片已经在数控机床、电脑雕刻机、工业机器人、医用设备、自动仓库、绕线机、绘图仪、点胶机、IC电路制造设备、芯片装片机、IC电路板等领域进行了实际运用,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并正在拓展新的运用领域。

网友D:
各地翻一說法不同!
繁體文字語系解釋為"圓弧補間"..."插补"我看了一陣恍神,看了之後,原來是一個東西.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