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6):
一台变频带动一台电机带很轻的负载就出现振动然后带到空电机一切正常啊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呢?而且模块正常啊!

网友A:
不好意思,你的题目我看了头晕,是不是注意标点符号啊。

网友B:
电机不好,负载小的时候有的电机会震动的。我的西门子电机就没出现过,你还是用西门子的电机吧!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的电磁干扰太厉害,导致输出不稳定。

网友C:
一般是变频的输出波形震荡所至啊,也就是频率不平稳,属变频器故障

网友D:
是不是负载不恒定?

网友E:
你试验一下其它频率是否振动,或者机械本身是否振动等

网友F:
先排除是不是电机的故障,如果不是那就是变频器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见意,这故障我也排除,是IGBT模块出现问题.

网友G:
我一开始也觉得是变频器的毛病

网友H:
楼主能说一下IGBT什么原因使模块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I:
可能是电机故障,检查一下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绕组匝间有无故障,另外看看电机缺相吗?

楼主:
是IGBT的一个场效应管不稳定,,,,,,,,,,,,,,,,

网友J: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该电机主轴有问题,其圆跳动太大,造成很大的振动,我在安徽调试CNS(超能士)变频器时,查了好久,差一点换模板了,我下去一看,听出了这个故障,用探针试了一下,查出了原因。

网友K:
变频器的故障,如果是电机故障的话,空载转速高了,更加会跳动

网友L:
找出震动时频率,跳过此频率即可

网友M(2005-08-10):
负载小时电机是比较容易出现波动,主要注意参数的设置与传感器的问题,负载小时变频器输出的脉宽较小,pwm输出的电流较小时,由于igbt的特性,控制信号比较复杂,特别是国产的低端变频器,这里面有压频比、调制频率的关系,当然也存在传感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N:
变频器故障,检查输出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我就碰到过

网友O:
可能是轻载时电机共振引起的

网友P:
应该是机械谐振吧,我在使用变频器时有发现此类问题,更换频率就OK

网友P:
机械谐振,更换频率就OK

网友Q:
变频器的问题,我遇见过,低频时震动较厉害,基频左右就有好转,变频器力矩小的原因

网友R:
从描述上看不出问题所在,读不懂。但是可以修改一下“PWM”频率试一下。

网友S:
是不是产生共振了呢!!

网友T:
很简单,启动转矩设置不对。只要将启动转矩参数从小到大进行试验,便可找出最佳的参数。(试验时,加速时间尽可能放长一些)

网友U:
1。加大变频器的最低频率
2。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直流电抗器
3。将变频器设置成u/f曲线调速

网友V(2005-10-07):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实际是由于变频器输出三相不稳定.

网友W(2005-12-18):
当变频低于40Hz时电机容易发生震动

网友X:
你改变一下电输出频率,如果变频所带的是风机负载,避开它的临界点振动会减少

网友Y:
是不是产生共振了?!

网友Z:
用用我们的产品试试!包你没有让你头痛的问题了。
本产品可通过1台变频器同时控制2轴普通马达进行精确定位,误差值在0.02mm以内。5.7寸超大屏幕液晶中文显示,操作系统简单易用,全程数字直接输入,不须繁琐编程。任谁都能得心应手。
有意请电:13672788569
或浏览:http://www.sygk.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