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6):
我前天装了些空气开关,但是不小心搞短路了,后来我就拿万用表去测量。一量,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接线排短路了,后来拆了,再量,还是一样。通电也正常。而且电阻很有规律。为什么?

网友A:
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3相不通电的时候为什么是通的?

网友B:
是马达吧?测得的直流电阻与交流阻抗是两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马达吧?测得的直流电阻与交流阻抗是两回事啊
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接啊。就是直接从配电柜出来的啊。

网友C:
用电阻档量380V?
你的万用表不烧?
什么型号的万用表,介绍一下!

网友C: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不是说三相不通电时?
高配变与变压器一样的道理哇!!!

网友D:
什么意思?

网友E:
不知所云!

网友F: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G:
他的意思是配电柜总开关已关,没电,也没接负荷。可测量三相之间电阻很小。

其实是配电柜内的接触器线圈、指示灯、电压表等把三相连通啦,所以三相之间的电阻很小。

网友H:
配电柜里有电度表吧?

网友I:
同意11楼意见

网友J:
你用万用表量的是电机的直流电阻值,忽略了电感,当然小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他的意思是配电柜总开关已关,没电,也没接负荷。可测量三相之间电阻很小。

其实是配电柜内的接触器线圈、指示灯、电压表等把三相连通啦,所以三相之间的电阻很小。

网友L:
你接的电气设备难道没有电阻吗?

网友K:
主要是电感还有电阻!

网友M:
应应该是二次加回路的指示灯或继电器、接触器等回路

网友N(2007-09-19):
no,i dont ko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