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10-26):
我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带动齿轮箱,当我把速度调到6.5以下时就不能转动,是不是力矩不够呢?但当我调到以上能够运转,请问在我不增加速度时能提高力矩吗 ?

网友A:
你的变频器估计也是一般般的,能说说是什么品牌吗?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C:
能否修改V/F曲线,提高转距

网友D:
楼主可按4楼的说法是可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否修改V/F曲线,提高转距
对,试一下呀

楼主:
好试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按4楼的说法是可行的.

网友G:
能否修改V/F曲线,提高转距应该没问题!

网友H:
换减速箱吧

网友H:
一般变频器就应工作在最低8-10HZ,我说的是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