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6):
S7-200中的定时 器有1MS.10MS.100MS之分,我若用100MS的T5想设定10分钟,也就是600秒,用TONR定时器T5在他的PT中是不是应该设定6000才对?别笑我,我是一个初学者,还是业余的.另外,通常定时器只能定几个小时,我想定20个小时200个小时该怎么设定?

网友A:
你可以用时间继电器触发计数器,还可以用累积运算到内部储存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多谢楼上的老师,还有一问,我在选择清零语句或者置位指今时,上面要输入线圈编号,下面的N中怎么编号呀,书上也没说很明白,比如我选了"R",上面输入T33,在R的下面还要输入N编号.它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
你想复位几个就写几个了。

网友D:
[贴图]
定时扩展

网友D:
读时钟指令

网友E:
看看200的中文系统手册,里面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