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6):
LD IR00000
OUT IR01000
这样一个简单的语句如何在编程软件上编译通过?

网友A:
无需在编程软件上编译,编程软件直接将该代码传给PLC,由PLC内部软件编译。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何通过设计梯形图?设计梯形图的时候一定要事先设计好I/O端口么?

网友A:
看不太懂.不是很明白.
I.O取决于你的硬件配置.一般不能通过软件来更改.

网友B:
開發一個控制您不先規劃輸入(IN) & 輸出(OUT).....你不是打混仗嗎?當然先規劃才對!

网友C:
"IR"字不用KEY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