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7):
我厂内一台日本设备中用了二块OMRON开关电源(IN:A220 OUT:24V)。现有一块损坏,测量发现电源输入端保险丝没有断,只有输出端一22欧姆电阻损坏。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损坏开关电源的?????

网友A:
一般是过载或者短路。再有就是散热不良。

网友B:
负载过载或者短路

楼主:
可是设备因前道工序的原因一直没有用,就前二天工人试机,一上电就没有反应了。我用别的机器上开关电源装上,工作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C:
可能原因:潮湿.
将开关电源用热风吹吹,再用.

网友D:
几年前的设备?我见过客户97年引进的设备还用S6.哈哈~~考察引进的先进机器.

网友E(2004-11-26):
有久了就会有坏的一天,就象人老了终有一天会*,顺便说明欧姆龙开关电源绝不怕短路和过载, 我就是用它来做短路试验100%保护。

网友A:
楼上说的是,我都忘了。应该是散热不良或者”年久失修“吧。

网友F:
负载短路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我用OMRON的S82H开关电源经常会不小心把DC24V输出的+、—极碰到一起,这时开关电源会自动保护,只要把+、—极分开后就可以正常输出了;
最有可能损坏的原因应是内部有异物进入或油雾潮湿导致内部短路,这时保险丝及输出短路保护都不起作用了,很容易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