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7):
我在实验水池安装15只流速仪,(流速仪为脉冲信号输出)工控机在水池的边上的控制室里,接通信号采集发现无信号上来。将流速仪拿至控制室内直接接在采集卡上,还是无信号输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将工控机又搬至办公室,接通流速仪,信号却有了,再搬至现场控制室还是没有信号,我想那就因该是干扰了,将工控机搬至控制室外接通仪器,TMD信号又有了,我差点当场晕倒!!
  是干扰不错,但控制室内共有2台变频器,都没开阿!这个磁场干扰从何而来?
其他还有的电气元器件也都没有开!!

网友A:
周围的电路导致的吧。

网友B(2005-09-01):
估计板卡没插牢。

网友C:
应该不是的,干扰不会引起这样的,应该是什么东西没有插好或软件没有设好,这个东西我原来做过的,几十米距离不是问题的!

网友D:
没有信号是断路,干扰不会没有信号,只是不准。

网友E:
检查接地

楼主(2005-11-10):
不好意思,这个帖子一直没回。。
现在已经解决了。不错,确实是干扰引起的。包括我用板卡采集来的信号都是假的,=。=!!工控机机壳对地电压有200多V。覆盖了我实际的采集信号,每次采集的信号流既然是干扰电流。。。哈哈。。
后将工控机外壳接地,并将板卡输入端加入5v的直流启闭控制电路(串入现场设备的信号采集回路)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