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交流

楼主(2004-10-27):
我现在是刚刚接触到dcs...请问各位高手,我首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容易入门一些...
谢谢,

网友A:
按照先硬后软的原则,首先弄懂系统的结构体系,信号流程,处理方式,硬件理顺了,再看软件部分。
啃掉一家,其他的DCS也就好懂了

网友B:
我是初学者, 谢谢指点!!

网友C:
先看梯形图,再看功能图,硬件,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