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7):
我在修电磁调速器过程中遇到自己没有电磁调速电机搞试验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自己认为已经修好,但是拿到客户那一试...要不就造成电磁调速电机不转或控制不了(失速)和时快时慢,这些问题比较头通,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不防给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A:
最好有一台电机来调试,因为控制器既有控制输出,还有速度反馈.没有反馈信号不容易判断是否正常.

楼主:
我也想用电机来调试,只是我这里没有三相电...
   我按照说明书的方法:用60W灯泡作假负栽(代磁电机的磁线圈),这样虽然解决一些小问题,只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B:
接个灯泡假负载,一切都好解决!

网友C:
看来是
              滑差式调速我修过几百台很简单实践+经验=ok

楼主:
把你的经验说一下好吗??

网友D:
电磁调速电机不转:如果控制器是好的话,检查激磁线圈和二者之间的电缆.
失速:一般是测速发电机坏
时快时慢:将控制器输出的两根线对调

网友D:
有时候不一定是控制器坏,滑差电机上还有激磁线圈和测速电机。

楼主:
回复hgs123/alick911/hgs123
    电磁调速电机不转:如果控制器是好的话,检查激磁线圈和二者之间的电缆.
失速:一般是测速发电机坏
时快时慢:将控制器输出的两根线对调
   有时候不一定是控制器坏,滑差电机上还有激磁线圈和测速电机。
   一个新的控制器才卖80修什么修啊
我指的是电磁调速器确实出毛病了,怎么解决,排除其他故障,
我的维修量有一天20只左右....

网友D:
因为没有反馈信号,只能在输出端带个灯泡,稍微转动一下控制器上的电位器,灯泡从暗到明,说明控制器基本上是好的!

网友E(2006-05-26):
我有个理瓶转盘,发现电机是好的,转盘就是不转,后来查电磁调速器,发现装一个熔丝烧一个,请问到底那出毛病了!!!!!!!!

网友F:
[原创]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理瓶转盘,发现电机是好的,转盘就是不转,后来查电磁调速器,发现装一个熔丝烧一个,请问到底那出毛病了!!!!!!!!
有可能是控制器的电源部分有问题,诸如整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G:
楼主   我也有过你这样的经历。后来我接了一个和控制负载一样大电流的负载来调试,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H(2006-12-14):
用三个36V灯泡串联做负载!用个三相调压器作速度反馈输入(0~30VAC),我用这个专门修复电磁转差离合控制器! 很不错的!修了十几年了!

网友I:
搞台0.75KW左右的电磁调速电机,把线接成单相电机的形式就能转了..  你就可以试电磁调速器了,,比任何假负载都好.

网友J: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