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离奇的翻车事件!(谁能告诉我怎么做到)

楼主(2004-10-27):
鲜花是温柔的陷阱

网友A:
难道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网友B:
从下面掉上去的吧?

网友C:
有点象电影《龙卷风》里面的一个场面!

网友D:
电影拍摄现场?(那根木头上好像拴着一根线

网友E:
简直就是斗牛

网友F:
我靠,真是大师

网友G:
汽车行驶中,事先有电线在地面上,由于其它重物下压另一处电线,拉起地上的汽车。。。。。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