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8):
两台配置完全一样的机器,在厂里做试验时一切正常,但去到客户那里却出现如下问题:
一台工作正常, 但另一台在星三角转换时空开跳闸。
配置为:电机—132Kw,空开—350A
请问上述问题是由那些原因导至的?

网友A:
如果都是新的空开的法.应该是开关是个不良品.换一个.

网友B:
可能内部接线和对方的控制线有点问题。
我们公司上次换的时候也是这样。
最后说是内部的接触器和继电器的线接错了。

网友C:
认真检查一下设备的接线。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线头虚接了,或是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E:
可能产品质量!!!!!!!!!!

网友F:
仔细查查线路,肯定是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新的空开的法.应该是开关是个不良品.换一个.
两台设备在同一个现场,当把两台的电源线调换后,出问题的那一台还是有问题。

网友G:
两台设备在同一个现场,当把两台的电源线调换后,出问题的那一台还是有问题。
-----------------------------------------------------------------------------------------------------------------------------
在厂里是好的,不一定到了客户那里也是好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台配置完全一样的机器,在厂里做试验时一切正常,但去到客户那里却出现如下问题:
一台工作正常, 但另一台在星三角转换时空开跳闸。
配置为:电机—132Kw,空开—350A
请问上述问题是由那些原因导至的?

在星三角转换时空开跳闸的原因有可能在星三角转换后电机被短路或者是电机的相序乱了向反方向转使得电流在瞬间超过空开额定电流的几十甚至更多倍所以老是短开

网友I:
同意10楼的观点

网友J:
1.接触器触点打火或电弧短路,
2.切换时间太短
3.相序不正确(相间短路)
4.负载转矩太大

网友K:
两个空开调换一下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个空开调换一下看看如何?
这个方法已经试过,还是不行,后来又把空开换成400A的都不行,现在叫电机厂寄了一个同规格的电机过去,现在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接触器触点打火或电弧短路,
2.切换时间太短
3.相序不正确(相间短路)
4.负载转矩太大
请问切换时间该如何设定,我们这种情况该设定为几秒?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台配置完全一样的机器,在厂里做试验时一切正常,但去到客户那里却出现如下问题:
 一台工作正常, 但另一台在星三角转换时空开跳闸。
 配置为:电机—132Kw,空开—350A
 请问上述问题是由那些原因导至的?

在星三角转换时空开跳闸的原因有可能在星三角转换后电机被短路或者是电机的相序乱了向反方向转使得电流在瞬间超过空开额定电流的几十甚至更多倍所以老是短开
电机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你启动过程中注意电流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L:
1
、查操作回路动作是否正常?尤其是时间继电器的时间。2检查主回路相位,3电机首尾对否

网友M:
我想你肯定已经判断过控制回路可以单独正常工作,我觉得10楼的想法有可能性,问题很大可能发生在电机上。

网友N:
是否检查电机的接线了,应该将电机的原来的(接成星接或角接用的)短接片拆下。

网友O:
电机首尾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否检查电机的接线了,应该将电机的原来的(接成星接或角接用的)短接片拆下。
朋友,这两台机在出厂前都做了半天的试验(我们是厂家),只是到了客户那里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P:
主电路问题[灌水]
仔细检查!!!!!!
     然后再问!!!!!!!!!!!!!!!!!

网友Q:
仔细检查一下相序只有相序不对才会跳350A的空开要知道一般的短路最多烧保险要350A的空开瞬间跳除非你相序错了

网友R(2004-12-10):
下回只要将出线回路一换就知道了。

网友S:
在客户那里是否是带载运转?

网友T:
1、空开质量
2、接线问题

楼主:
最后结果:
电机问题,换了电机就OK了。但到底电机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尚有待电机厂家答复。

网友U:
我还以为是相序错了(相间短路)或是缺相(有一相线没打紧)

网友V:
不太懂,电机负荷重吗,电压有没有问题,看看开关的触点同期率达到吗

网友W:
如果是在星型转三角型的瞬间空开跳.问题大多出在三角型接法短路或有点搭铁.

楼主:
引用 网友W:
如果是在星型转三角型的瞬间空开跳.问题大多出在三角型接法短路或有点搭铁.
为何做出厂调试时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