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8):
请高手提供最省钱的方案。最好能用delphi,vb搞定

网友A(2005-09-01):
照相机下来复印到微机,再打印,哈哈最省钱

网友B:
用带网络通讯的压力变送器,软件你可以自己编。要不然用压力变送器加带打印的智能仪表就OK了。

网友C:
用mcgs或开物等组态软件的测试版,不要钱的,能用30分钟。下面用一个采集模块,比如鸿格的,比研华的便宜,用一个RS232-RS485模块接到计算机上,就可以在组态软件中读到数,并做曲线和报表。
这种方案省钱,不到2000元。

网友D(2005-11-22):
从压力变送器出来的信号可以直接通过vb 语言编程实现吗?

网友B:
我的压力变送器可以直接输出RS485信号,加一个RS485/232不带隔离的转换器50元线,自己做软件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