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8):
大家好.
我公司准备整改一条铝板清洗线,准备采用如下控制方案,请大家讨论其可行性.

在放卷我准备采用磁粉抱闸控制,调节控制电流保证一定的张力.
在运行速度采用变频器带动电机,用一个电位计输入控制电压,以调节运行主牵引电机速度,其余电机采用主电机的的输出作为后面牵引电机的输入,调整相关参数.
在收卷地方采用张力控制,用一个电位计调整电压作为收卷变频器的输入张力,现场张力计检测张力作为变频器的反馈输入,达到张力平衡.     这种张力反馈在控制模式中应该设定为什么控制方式??(闭环控制还是PID控制)

请问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或者有更好的方案,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呵呵,征求大家的意见呀?那好吧,我说说我的看法:
你的放卷控制,有多大的功率?比如转速、制动转矩?我对磁粉控制器有看法,它不适合大功率制动,尤其是长期连续运转的制动。磁粉制动器是需要维护的,定期的更换磁粉(磁粉一旦失效,就没有制动力了)。为什么不考虑电磁制动的方法?比如哪怕是滑差电磁离合器的制动,风冷电涡流的制动,交直流电机的制动等等。磁粉制动是靠介质制动,可靠性很差。
其他的环节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张力控制,当然是采用张力作外环的闭环控制了,至于变频器采用无转速反馈的矢量控制(SLVC)最好。张力闭环用装置内部的PID或者外部的PLC等组成调节器均可。

楼主:
请继续讨论...

楼主:
谢谢,在放卷和牵引我已经测试,基本成功,由于铝板厚度规格要经常改变,所以收卷的直径比较难以考虑,收卷我采用爱摸生TD3300作为收卷,张力传感器做反馈,请告诉需要注意事项,或者请TD3300高手指点.
  (0)13382529036将不胜感激.

楼主:
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