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8):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刚使用触摸屏,型号是PRO-FACE的GP477R。
在编辑元件时,有一栏是部件选择,里面有很多PDB文件,手册上没有介绍其作用和怎么样选择其中一个,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有部件手册part,是英文的

网友B:
就是parts的外观而已,没有什么多大作用。

楼主:
谢谢指点!
一定要选择吗?不选择没关系吧?

网友C:
如果你没有用到的话,不选择也可以啊,
部件库可供你在制作画面的时候选择来实现一些基本功能,

楼主:
谢谢指点!
我还是想看一看有无能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