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8):
主题:请教“主/从控制方式”问题
提问者:
两台70装置(注:指西门子的直流传动装置6RA70)主从方式(peer-to-peer)分别控制四个电机,每个装置控制两个串联连接的电机。四个电机同负载刚性连接。主装置我用速度环,从装置用转矩环,主装置通过通讯传K148到从装置的P500(转矩给定)。
问题1:从装置的P083=3(EMF),提供一个速度实际值好,还是主装置把速度实际值通过通讯转给从装置比较好。
问题2:我不知道串连连接的两个电机在做完优化后(P051=25,26,27),P110,P111的值需要改动从写吗?
问题3:这套方案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吗?
各位前辈好,小弟接触70时间不长,问题可能幼稚,还望不吝指教。谢谢!

提问者: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呢

回答者:
看到你的问题以后,并没有马上回答,是因为当时没有时间,晚上,网又坏了上不去。很着急吗?
问题一,你的从装置已经选择了转矩控制,为什么还要有转速,此时的装置是转速控制开环。可以设置成电势控制,也可以设置成编码器反馈,不过,他都不起作用。
问题二,电机串联?P110,P111是什么呀?别让我查手册去好不好?

提问者: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介绍一下详细的系统:
两个电机串连由一个装置供电,四个电机驱动一个大车。有1,2,3共3档速度,在空车返回时需弱磁高速返回。主装置EMF方式速度闭环,速度调节器输出的K148作为从装置的转矩给定。从装置转矩环,做跟随。
因为两装置都需弱磁,所以从装置的速度实际值我不知道选那个好。不过确实如您所说不论选哪个都不作为反馈调节,只是提供一个比较。
P110和P111是电枢回路的电阻和电感。
因为做过两个装置并联带一个电机,在做完电流环优化后,把P110的值要增大1倍写进去。不知串连的需要改动吗
没有条件做试验,马上就要调试了,所以就什么都拿上来问了,让您见笑了

回答者:
NO,EMF方式不行了。不合理呀。因为你的系统要弱磁升速,用速度传感器反馈主动装置,我认为是必须的。
关于优化,我就没有经验了,但如果我来做,我会用串连的参数分别对两台电机同时作空载优化。他们的电流是一样的,电压是一半。电阻、电感当然是整体的。你的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400V的一半只有200V呦,是不是浪费呀。除非是老式的Z2电机。否则,不可思议。
主动的采用转速闭环串联空载优化,不改参数;从动的采用EMF闭环串联空载优化优化,也不改参数。
最后,在调试的时候,要注意主-从配合,参数的修正,必须要现场来决定。
没有条件做实验?现上轿现扎耳朵眼?胆子不小呀?用户的钱这么好骗?

提问者:
您是说主装置用EMF方式不可以?EMF也可以弱磁啊,不一定非要编码器吧,P081=1 (由内部闭环EMF控制的励磁减弱运行),这样不可以吗?
另:电机是220V
没有条件做试验,现上轿现扎耳朵眼,胆子很小,用户的钱真不好骗啊

回答者:
哈哈。开玩笑嘛。
EMF方式不能弱磁控制,这是直流闭环传动原理的问题所决定的。一定要弱磁调速,就一定要转速闭环控制才可。否则肯定没戏。
为什么EMF控制不能弱磁?道理在陈伯时老师主编的“直流传动闭环控制系统”教科书里面,可以看一看。
在闭环控制的直流传动中,弱磁升速的过程,电机电势始终是要保持恒定的。此时如果采用电势闭环控制(EMF),他怎么会能弱磁呢?是无法弱磁的。而转速闭环就不同了,他可以在转速升高的过程中调节励磁变化而达到电势不变的目的。

提问者:
烦请侠圣看一下G165,
当执行完励磁减弱的优化运行(P051=27)后磁化曲线被自动设置
P081=1
K0289=P101-P100*P110(电动机的EMF恒定保持在给定值)
此时励磁电流的给定(K0275)是由EMF调节器的输出(K0280)和由根据磁化曲线的
实际速度所决定的预控制分量(K0293)之和产生的
我认为是可以弱磁的
请侠圣指教!感谢感谢

路人1:
绝对不行,我不太懂理论知识, 估计看也看不懂了,可我实践过,
是绝对不能的。报故障的

提问者:
路人1 你好
你能说得详细点吗?你是怎么做的?

路人2:
如两电机串连,会出现不同速现象的。你电机220的,能单独优化吗?不能吧

回答者:
----------------------------------------------------------------------------
以下是引用路人1的发言:
绝对不行,我不太懂理论知识, 估计看也看不懂了,可我实践过,
是绝对不能的。报故障的
----------------------------------------------------------------------------
知音呀。知音。哈哈。

回答者:
----------------------------------------------------------------------------
以下是引用路人2的发言:
如两电机串连,会出现不同速现象的。你电机220的,能单独优化吗?不能吧
----------------------------------------------------------------------------
理论上可以,实际没有做过,不知是否报故障。但是,应该可以的。电流是公共的,电压(电枢)设置成440V。优化的时候,就是两个电机串在一起做空载的识别。

提问者:
侠圣前辈,您还没有告诉我到底EMF可以弱磁吗?
两电机串连优化我觉得没有问题。

回答者:
----------------------------------------------------------------------------
以下是引用提问者的发言:
侠圣前辈,您还没有告诉我到底EMF可以弱磁吗?
两电机串连优化我觉得没有问题。
----------------------------------------------------------------------------
我已经告诉你了。肯定不行呀!EMF不可以弱磁。

路人1:
你能说得详细点吗?你是怎么做的
------------------------------------------------------------------
我在电机调试好后(速度环弱磁优化)后。把速度控制改成EMF控制。合闸就报故障,
真正做EMF弱磁优化,我没做。说明书上没有说明。我那敢试啊。我要对控制设备和电机负责啊,出了问题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提问者:
侠圣前辈
您好,有几天没有上来,的确如您所说EMF无法弱磁。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SIEMENS,她说理论上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对6RA70比较熟悉了,可以把有关的连接器打断,自己完全手动搭设,手动设置磁化曲线,没有速度反馈也是可以的。
冥思苦想了几天也没有实现这个功能,看来还得努力啊。
不知前辈可有高招,指点我一下。
在此感谢帮我分析的楼上的朋友们,谢谢!

回答者:
TO 提问者:
谁说的?“如果你对6RA70比较熟悉了,可以把有关的连接器打断,自己完全手动搭设,手动设置磁化曲线,没有速度反馈也是可以的。”
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转速反馈,弱磁靠什么控制?靠电势EMF?开玩笑了。电机在恒功率调速段,电势必须保持额定电势不变。
为什么不要求他把这种没有转速反馈的弱磁调节功能公布出来呀,看看他的思路嘛。弱磁的时候电机升速,转速控制却是开环,是否合理?是否安全呢?
我劝你不要用这种方案,但是,可以讨论这个方案。长长见识嘛。

提问者:
SIEMENS的技术支持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她不推荐,所以不告诉我具体的做法。侠圣前辈也是天津的对吗?

回答者:
----------------------------------------------------------------------------
以下是引用提问者的发言:
SIEMENS的技术支持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她不推荐,所以不告诉我具体的做法。侠圣前辈也是天津的对吗?
----------------------------------------------------------------------------
我在天津。
真遗憾,这个“方案”上不了“台面”,看来是真的上不了“台面”了。只有一种解释,这种弱磁(在无转速反馈控制方式下)只能是一种开环的弱磁,不是闭环的自动控制方式。在现在的工程设计中,已经很少见了。
怎么?你没有转速反馈元件?还需要弱磁控制吗?这需要手动操作,而且还要监控电枢电流,与操作经验有关。增加了操作人员的操作复杂程度。

提问者:
TO 回答者
你好,去了现场一个星期,做主/从控制试验时,用了两台备用电机,所以没有做到刚性连接。参数设置完后,启动装置,这时主装置所带电机旋转,从装置所带电机只转了一圈就停下了。
从装置励磁电流有,就是电枢电压启动瞬间和主装置一样,然后就减小到零了。
您说这样是因为没有刚性连接的原因吗?

回答者:
----------------------------------------------------------------------------
以下是引用提问者的发言:
TO 回答者
你好,去了现场一个星期,做主/从控制试验时,用了两台备用电机,所以没有做到刚性连接。参数设置完后,启动装置,这时主装置所带电机旋转,从装置所带电机只转了一圈就停下了。
从装置励磁电流有,就是电枢电压启动瞬间和主装置一样,然后就减小到零了。
您说这样是因为没有刚性连接的原因吗?
----------------------------------------------------------------------------
哈哈,两个电机不同轴,且主电机空载,从电机当然会只转一下就停了。这是很正常的。知道为什么吗?自己先分析一下,然后将分析的结果谈一谈。看看你的思路。嘿嘿嘿。

提问者:
启动瞬间,为了保持同步,主/从两装置输出相同,从装置跟着转了一圈就不转了是因为:
主装置空载运行,没有转矩给定传给从装置,从装置速度开环,也没有转矩给定所以就停下来了。
不知分析的对否,还望指教。这两天没有时间看网页,所以回答的晚了

回答者:
to 提问者
完全正确.说到点子上了。主-从控制为什么强调同轴连接,就是这个道理。
在主-从控制的系统中,同步是靠同轴连接保证的,而主-从控制仅仅是解决同时发力的问题。抓住其精髓,即可认识其全部。

网友A:
感谢斑竹给大家这么详细的参考!收藏。。

楼主:
谢谢坛主鼓励。我当加倍努力了。
另外,本论坛是否该提速了,进进出出似乎太慢。

网友B:
请教:多轴联动的大车,最快路径和最短路径是否一致?

网友C:
楼主在西门子论坛上是老大,乐意助人,且是工程高人。小弟经常潜水拜读,受益非浅。想不到在此又见侠圣。哈哈

楼主:
关于大车的多轴传动
你说的最快路径和最短路径的术语,我不太懂,因为没有接触过这种系统,能解释一下她的物理意义吗?

网友B:
假设由A点至B点,路径可有直线和很多种曲线;直线即最短路径,最快路径是A点至B点用时最短的路径。所以,问题就是最短路径和最快路径是否重合。

楼主:
哇赛,CARL老弟,你玩得太深了,我真的感觉很棘手呢,需要去查找些信息了。嘻嘻。

网友D:
楼主系好淫,文章比较实用。

网友E(2005-08-27):
主从控制,且电机弱磁。主电机要转速闭环,通过转矩输出连接到从机的转矩输入(电机功率一致时,两转矩参数要一致)。从机通过转矩闭环,速度环不用。主从机的速度反馈信号均采用一个编码器。(可采用脉冲分配器完成或象老弟我一样为了省银子,将编码器的信号并联接入两套系统,从机不接编码器电源只接信号)。电机要单独调试(全套),单机调完后,连接起来只转主电机来校正电机转向。具体调试步骤最好结合abb调试大纲进行,西门子的用户手册太烂(对不起了)

网友F(2006-10-12):
绝对专业经典帖子,吐血收藏!
感谢楼主,希望以后多几个这样的猛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