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8):
各位 大虾! 我 需要plc 来控制变频器!但是 我以前是搞单片机的 所以这方面不在行!
希望各位能提供如下信息:

   plc 控制变频器 需要哪些外围模块与之配套!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样的通信方式,如果用RS-485就不需要其它东西,因为一般的变频器都内置了485通信,PLC端要一个RS-232转485的转换器。
如果是用总线通讯,你肯定得加模块,在变频器端和PLC端都要,还有一点就是你必须有通信协议在手,否则没办法写程序。

网友B:
还要看你使用那个牌子的PLC及变频器,很多相同品牌的PLC和变频器通讯很方便的,比如说台达,都支持Modbus协议。连两跟线就OK了,不需要附加其他模块。

网友C:
要求不高,通过端子连线也可以控制变频器,无需家其他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通过端子连线也可以控制变频器,无需家其他模块
不走通讯,你是无法在PLC和人机侧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加减时间等参数的修改啦!

网友D:
godspeed 说的很对,我们一直在用。很简单也很方便。效果很好的。

网友E:
看你自己用什么品牌的:)
西门子的根本不要什么写什么协议的,他PLC和变频器通讯只要调用几个块就好了,他协议是USS协议,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13925889162-----

楼主:
我用的是 丹佛斯vlt7000 的变频器,我主要是用来做恒压供水设备,谢谢这么多大侠的帮忙!
我的功能需求如下,各位大侠看看,给提点帮助建议:
1. 根据需要控制变频器输出从而设定恒压供水压力值。
2. 根据需要控制变频器输出来设定加压上限。
3. 自动检测管网压力,当低于设定值时,系统自动按设定值快速加压;达到设定上限时自动回落到恒压处。
4. 自动检测市政管网来水压力值,当低于设定值时,系统处于休眠状态,水泵停止工作;压力回升时,系统唤醒开始工作。
5. 实现工作电机与备用电机自动定时轮换功能,时间可根据需要设定和更改。
6. 实现故障泵或电机自动退出功能,即当检测到水泵或电机损坏时,让故障泵或电机自动退出工作,并立即工频启动备用电机。
7. 当检测电机到达额定功率时,自动切换到工频状态下运行,根据需要启动备用电机。
8. 实现电机自动和手动运转的切换。
9. 当遇到传感器反馈信号丢失时,会自动按照丢失前状态运行,避免超压。
10. 根据需要设定启动延时时间。
11. 电控柜面板设计:
需显示变频电流和工频电流,并能转换显示来线电压。
     需显示1号 泵和 2号泵 故障指示灯;
     需显示 变频故障指示灯,缺水故障指示灯;
     需设定1号泵 和 2 号泵 工频运转指示按钮;
     需设定 1号泵 和 2 号泵 工频停止指示按钮;
     需设定 系统运行停止转换开关,自动手动转换开关。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虾的帮忙! 多问一句 丹佛斯的变频器 怎样?
和施奈德的相比较哪个更好些?????

网友F:
请问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与LG的IG5变频器通讯,需要RS-232转485的转换器吗?应该怎么编程序啊?哪位大哥用过教教我啊~先谢谢了~
starl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