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8):
如果发送一各字符反指令的话,要算和校验位是不是也是用XOR算啊???还请高手们帮忙啊!!

网友A:
CHECKSUM
和校验就是把前面发命令的值加起来SUM=CMD1+CMD2+CMD3
然后再把SUM发送过去跟那边的SUM1比较
SUM1是由之前发的命令累加和

网友B:
加加加,益处了怎么办呢?

网友C(2005-02-19):
bcc=(bcc+value) & &HFF, 就可以了

网友D:
在三菱FX2N里面有专用的命令CCD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