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8):
有一条400米的悬挂链喷涂线,采用两套动力拖动、变频器调速,请问该用何方法让其同步?如何做?
    我曾经试过用ZH-T21同步控制器控制,但是频率达到40HZ时不理想,不知是否因为编码器与控制电柜距离过远(50米)?

         谢  谢  了!!!!!

        Email:lvxulin@163.com

网友A:
搂主,应该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才好讨论。比如,你的系统结构?采用的变频器?控制方式?同步控制器的控制方式?40Hz时不理想是怎么回事?说得清楚一些,讨论起来就可深入一些了。可以吗?

网友B:
两台变频器的同步,用MKS BY125,线长有近百米了,也没有出问题呀?

网友A:
to 刘岩利,那就请你来介绍一下采用同步器的控制器情况吧。好吗?

网友B:
RS422增量型编码器做位置反馈到同步控制器,控制器输出0-10V电压控制从动变频器。那个机器叫做丝光机。

网友C:
有必要这样吗?。。。。。。。。。。。。用几个可调电阻不就搞定了,且效果比同步控制器还要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这样吗?。。。。。。。。。。。。用几个可调电阻不就搞定了,且效果比同步控制器还要好!

冒昧的问一下,您的使用中,有位置要求吗?这种方式,没有累积的位置误差吗?

网友C:
没有位置的要求,关于累积的误差本人在线体上应用了两年了,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D:
不很清楚,曾经有一个项目也要同步,不知道如何搞定好,大家多发表点!
帮你顶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位置的要求,关于累积的误差本人在线体上应用了两年了,目前一切正常!!

没有位置要求,这样就很正常了。

网友E(2006-03-06):
plc+变频器+位移传感器+限位开关

网友E:
PLC+变频器+位移传感器+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