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8):
用三菱Fx2n配合500转脉冲编码器控制一台往复升降机(普通马达)
  为何落点都不一样?

            谢。。谢。。。

       Email:lvxulin@163.com

网友A:
问得太笼统!把具体现象说出来,最后相关程序附上来,让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帮到你。

网友B:
我觉得存在机械间隙,每次来回后没有修正原点位置.只是瞎猜...

网友C:
把工作情况和程序写出来

楼主:
[求助]
升降机的最高点为原点,每次都 要回到原点后再往下落,
    但是每次落点就不一样,为什么?
    如果不用高速计数,只靠外部开关定位,问题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