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楼主(2004-10-28):
全套的工控现场维修工具价值几何?麻烦列出详细目录!谢谢!!

网友A:
全套是什么概念?
如果什么都有的话估计不下百万USD。

楼主:
那就请你列出常用的维护工具吧 谢谢你 machelec

网友A:
1 螺丝刀,剪刀什么的
2 电脑
3 相关软件
4 相关资料
5 编程电缆什么的
6 偶尔还要示波器等
7其他专用设备
8其他

网友B:
这主要与你维修到何种程度有关

楼主:
维护到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网友C(2005-07-16):
相关电工工具。如:万用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