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请帮助

楼主(2004-10-29):
初学者:实践plc编程时,电脑+cx-programmer3.0+编程通讯电缆(还需要适配器吗)+cpm1a一台,这样可以吗?
还有:CX-Simulator 是个什么仿真软件,具体用法是什么?用什么功能(对初学者)?

网友A:
你可以再加一块CPM1A-CIF01,
SIMULATOR是模拟PLC在线的仿真软件,可以在线模拟CJ1/CS1系列的PLC。

楼主:
CPM1A-CIF01什么作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编程电缆是CQM1-CIF02的话就不需要CPM1A-CIF01了!

网友C:
就是你所说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