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9):
怎样检测到I/O口来的脉冲,我使用的是C51。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
C51是什么?

网友B:
单片机吗?

楼主:
是的,我用的是mcs-51系列,c51是51系列的c语言编程。
是的,单片机。

楼主:
pc的方法也行,我想他们在原理上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A:
帮别人问一下:脉冲是指脉冲串(比如驱动步进电机的)还是指用于触发的尖脉冲?

楼主:
我的想法是:间隔一定的时间,发一个脉冲,然后我捕捉这个脉冲。

网友C:
倒,拿示波器测试啊,最简单的就是在i/o口外接发光二极管就知道

楼主:
我是想在软件上捕捉这个触发脉冲。然后作为一个程序执行条件。

网友D:
用中断的方法比较稳妥吧。

网友E:
要看你的脉冲的时间有多长了?  如果很短的话,用中断比较好,还有要看质量是不是很好(有无毛刺) 有是得用查询不可用中断。或者滤一下波也行

楼主:
我用查询的方法实现了,谢谢各位。
我的脉冲时间较长,100毫秒。
我实际上是捕捉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并且要求也不严。

网友F(2005-01-18):
同意上面的意思

网友G:
查询好浪费哦

楼主:
楼上的,有什么好办法,拿出来一起分享吧。

网友H:
楼主也试试中断呀,看哪个比较好

楼主:
是用定时中断还是外部中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