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9):
发现用画完图后,不知道如何用PCSCHEMATIC诸如对一些元件文本的可见性等参数的批量修改,而这一点PROTEL做得很好,几百个元件的属性修改,几秒钟就完成了,如果PCSHCEMATIC只能一个个地修改,那就超级郁闷了!

网友A:
赞同,有同感,我也是一个初学者,这个软件给人感觉不错.

网友B:
当然可以批量修改对象属性了,这是很基本的功能之一。先激活相应的对象按钮,比如线,文本,符号,圆,然后按下<Ctrl+a>选中全部相关对象,或者用鼠标拖出一个窗口,选中需要的对象,再统一更改属性就可以了。比如文本,选中后,再点击“文本属性”按钮,可以把选中的文本一次性变为同样属性的文本。

网友C:
这么简单啊,不说不知道。

楼主:
不错,但是帮助文档这方面的内容却很少,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来个技巧集萃啊?

网友B:
像这些小技巧,过一段时间,我会整理一下,发到网上。也请大家踊跃发言,我是有问必答。

网友D(2005-09-28):
在自动编号时,为什么有节点的地方都标成两个线号啊,如何进行自动编号啊

网友E(2006-05-31):
请教:特殊字符怎么输入?

网友F(2006-11-04):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批量修改对象属性了,这是很基本的功能之一。先激活相应的对象按钮,比如线,文本,符号,圆,然后按下<Ctrl+a>选中全部相关对象,或者用鼠标拖出一个窗口,选中需要的对象,再统一更改属性就可以了。比如文本,选中后,再点击“文本属性”按钮,可以把选中的文本一次性变为同样属性的文本。
这样的话所有的文本都没了,包括按钮符号,线号等,超级郁闷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