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报警!

楼主(2004-10-29):
我是个初学者,型号GP2500,
我想实现这样功能:当PLC某个输入点闭合的时候跳出一个报警画面(包含内容)。
我打算用“报警显示”或“A-tag",在设置是都有个”字地址“,这个字地址不能设成
x,y或m位地址,好象只能设成D或LS,这有什么用呢??请各位帮忙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只知道我用的台达的HMI可以设置为 M

网友B:
可在GP软件控制台(非编程画面)配置报警信息,然后配合Q标签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