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9):
有哪种变频器可以直接接收PLC输出的PWM信号,如想在一秒时间内要求变频器输出由0至额定转速再回至0,通过串行通信去做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A:
你的题目有点怪怪的。看不太懂耶。
其一,采用PWM直接控制变频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再展开讲一讲呀?你要是有这个能力,要变频器干什么?直接驱动功率器件组成逆变器不就结了?
其二,一秒为周期的循环工况过程,频率是多少或者叫时间间隔是多少?你的电机的转动惯量(包括连接的负载)是多少?是不是有这种快速启动/停止的能力?我指的是电机自身的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哪种变频器可以直接接收PLC输出的PWM信号,如想在一秒时间内要求变频器输出由0至额定转速再回至0,通过串行通信去做能达到要求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这种不可能实现!
1、松下的FP0系列PLC可以输出PWM直接控制松下的VF0系列变频器;
2、任何变频器都不大可能实现0~频定频率~0的时间控制在1S之内;这个时间至少需要4~5秒;

楼主:
1.PLC本身可以通过指令输出PWM信号,(晶体管输出).而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端可以接收PWM信号.从而达到控制目的,而不用再去用D/A转换的方式靠模拟量去控制变频器.现在已知松下电工的VF0可以做到,但我想知道是否还有别的变频器可以做到.我在选型.
2.如果通过串行通信口去控制一变频器做一运行曲线(不是只给定频率,和启停信号,而是要实时去修改变频器运行的频率),电机的惯量足够大可不用考虑,只是问这种方式可以吗?

网友A:
串行通讯不适合作瞬态的控制与检测,这是通常的做法。瞬态测控一般采用并行的快速接口卡或模块,采用工业现场总线通讯也可以试一试。串行通讯一般用作稳态测控。

网友C:
你的这种要求无法实现,设定1S的时间只要一给运转信号变频器就会过流保护而停止输出;

网友D:
我觉得PWM不一定每种PLC和变频器都能实现,但串行通讯的响应时间肯定比电机的快的多。应该没有问题。你只要注意那个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就行了。西门子、ABB的一般都用USS协议。这个协议虽然麻烦,但1秒钟的时间也足够了。通讯时波特率最好快点,在2400以上。如果是232-485,转换器用快的,三菱的70ms、研华的50ms,那个昆仑天辰的只要2ms,不过我怀疑天辰的那个只能接他们自己的仪表时才能这么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2.如果通过串行通信口去控制一变频器做一运行曲线(不是只给定频率,和启停信号,而是要实时去修改变频器运行的频率),电机的惯量足够大可不用考虑,只是问这种方式可以吗?
通过通讯去修改变频器的频率,启停信号是可以的,但是你在上面给出的那个条件,对于变频器和电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标频率低的话应该可以吧,目标频率高的话,嘿嘿...不过通过通讯方式去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与直接用开关量控制相比的话,后者应该更快。

网友D:
补充,上面说的时间是是指读写转换时间。
我认为用通讯的目的一个是节约电缆、用一根线控制很多变频器;一个是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做曲线变化。

网友D:
补充,上面说的时间是是指读写转换时间。
我认为用通讯的目的一个是节约电缆、用一根线控制很多变频器;一个是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做曲线变化。
我现在手里的一个项目就是用一个西门子的S7-200的PLC控制15台西门子MM420变频器的频率。要求连续变化的。是皮带配料系统。

网友F:
只要注意那个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就行了。西门子、ABB的一般都用USS协议。这个协议虽然麻烦,但1秒钟的时间也足够了。通讯时波特率最好快点,在2400以上。如果是232-485,转换器用快的,三菱的70ms、研华的50ms,那个昆仑天辰的只要2ms,不过我怀疑天辰的那个只能接他们自己的仪表时才能这么快。

网友D:
已经试过了,天辰的转换器可以支持西门子的变频器。

网友G(2005-10-09):
PLC加上模拟量输出卡,可根据要求实时调节频率,不知道是不是和你所要求的一样

网友H:
用脉冲控制,电机的运动的曲线实时可控,楼主的意图很明显嘛。

想将变频器当伺服用作位置控制?呵呵,这个原来我也想过。
后来思考一下,即便是反馈,运算,通讯的速度足够快,我们的控制系统的软件写得再好,变频器的脉冲输出那不用说是在控制下。可惜,最后执行的时候,死在电机手里。

用同步电机估计基本能达到要求,但是软件的开发,难度太大拉。

网友A:
谢谢小妖。一个很有主见的发言。

网友I:
这些功能 直接在变频器上设置就可以,然后用PLC通讯或多功能端子

网友I:
如果是15楼所说方法应该是用工业以太网速度可以实现,但是精度不能保证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哪种变频器可以直接接收PLC输出的PWM信号,如想在一秒时间内要求变频器输出由0至额定转速再回至0,通过串行通信去做能达到要求吗?
楼主的设想是可以实现的。估计他说1秒钟是想说明速度较快,要这么快那我用空载来做试验不行吗?实际应用中时间要加长。由于受PLC扫描周期或串行通讯速度的影响,频率变化只能是跳跃式的,不太平稳。

网友K:
用变频是可以做定位的,只是反应速度是没法那么快的.需要加定位卡.1S是决对不行的.

网友L(2005-12-22):
试试伺服电机如何

网友M:
怎样设置让PLC输出PWM波?请高手指教

网友N(2006-04-21):
我是新手,十分感谢各位的见解,我又学到东西了,支持!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2.如果通过串行通信口去控制一变频器做一运行曲线(不是只给定频率,和启停信号,而是要实时去修改变频器运行的频率),电机的惯量足够大可不用考虑,只是问这种方式可以吗?
通过通讯去修改变频器的频率,启停信号是可以的,但是你在上面给出的那个条件,对于变频器和电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标频率低的话应该可以吧,目标频率高的话,嘿嘿...不过通过通讯方式去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与直接用开关量控制相比的话,后者应该更快。

我是新手。目前倒有个类似的问题:手动修改变频器的频率后,PLC可以实时控制变频器(多段频率运行)的启停吗?先不要求其执行时间的快慢。急!!!

网友O:
补充:我说的不要求其时间的快慢,是指能否在12秒或更长的时间内运行9至10段的频率?

网友P(2007-09-12):
只要你能输出, 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Q(2007-12-06):
好像伺服驱动也是变频器啊,1S的启-额定频率-停,决不成问题。啊
个人见解,望各位更正。

网友R(2008-01-13):
去看看這變頻器 網站..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S(2013-05-05):
普传变频器频率设定方式第六项是  数字频率设定,通过di6端子输入脉冲频率即可设定速度的。可以用pwm信号输出控制应该,不过我没试验过。

网友T:
台达C2000 +PG卡刚做过0.1s加速1s减速,87hz.代换ct 2401变频器.做恒转距控制 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