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9):
一个元件,好象是坏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器件

上面印的字是“S4813”,也可能是“S48B”,这是个什么器件?电阻、电容、二极管?

有没有高手可以赐教?

网友A:
最好描述详细点。

楼主:
是一个贴片器件,宽0.1英寸;长 0.2英寸;厚大约1/16英寸;有两个焊点。

网友B:
是一种开关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种开关器件。

您能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开关器件吗?

网友C(2005-01-18):
说详细点

网友D:
才两个焊点?
有没有引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