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9):
发送端程序
MSComm1.Output = "aaaaa"             '以aaaaa作为数据起始标志
MSComm1.Output = Text1.Text
MSComm1.Output = "zzzzz"          ' 以zzzzz作为数据结束标志

接收端程序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rec(100) As String
      Dim testtag(5) As String
      Dim enddata As Integer
      Dim realdata As Integer
      Dim i As Integer
      Dim j As Integer
        j = 0
       realdata = 0
       enddata = 0

      On Error Resume Next           '出错处理语句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在此可插入处理各种不同错误或事件的代码
               Case comEventFrame
                 lable1.Caption = "硬件检测到一个数据帧错误"
               Case comEventDCB
                 Label1.Caption = "检取端口DCB时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错误"
               Case comEventTxFull
                 labell1.Caption = "发送缓冲区已满"
               Case comEventRxParity
                 Label1.Caption = "奇偶校验错"
               Case comEventRxOver
                 Label1.Caption = " 接收缓冲区已满"
               Case comEventOverrun
                 Label1.Caption = "端口溢出"
               Case comEventCTSTO
                 Label1.Caption = "在发送字符时,在系统指定的事件内,CTS线是低电平"

               Case comEvReceive

                  Do While realdata = 0   '判断是否有有效数据到达
                       For i = 0 To 4
                           testtag(i) = MSComm1.Input
                       Next i
                     labal1.Caption = "暂时没有收到有效数据"

                            If testtag(0) = "a" And testtag(1) = "a" And testtag(2) = "a" And testtag(3) = "a" And testtag(4) = "a" Then                                       '判断是否收到起始标志

                                         realdata = 1

                             End If
                   Loop

                  Do While enddata = 0
                        Label4.Caption = "正在接收数据……"
                       rec(j) = MSComm1.Input  '接收存储有效数据
                       Text1.Text = Text1.Text + rec(j)       '显示有效数据
                       If rec(j) = "z " And rec(j - 1) = "z" And rec(j - 2) = "z" And rec(j - 3) = "z" And rec(j - 4) = "z" Then
                                   enddata = 1

                       End If
                       j = j + 1
                   Loop

                                labal1.Caption = "数据接收完毕"

   End Select
End Sub
这样能不能收到正确数据呢  我上次是收到乱码 里面好多  ???????的  这是我帮别人写的 调试不方便  高手看怎么改好啊  ?我以前没写过这些东东的

网友A:
For i = 0 To 4
   testtag(i) = MSComm1.Input
Next i

这三行代码有问题,你根本不能确切的知道 MSComm1.Input 中是几个字符。甚至除了i=0时,你根本不能确认有没有字符。

当数据发送太快,你会丢字符(可能性到是不大),数据传送太慢,你会收到很多无意义的空字符(应该就是你目前的状态)。

后面接收的程序也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我设置了   MSComm1.InputLen = 1     '设定串口读入的字符串长度为1
              MSComm1.RThreshold = 1 '当接收寄存器达到一个字符时引发接收事件
那数据发送太慢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可以用循环和 DoEvents 来等,不过,这是个很糟糕的注意。而且,即使这样,你也不能保证在你读去时,缓冲区里只有一个字节。

建议,每次只读出当前缓冲区中全部字节,把收到的字节保存在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里。

楼主:
设置Handshaking=RTS/CTS        ‘使用RTS/CTS握手协议
再在   发送程序里 加判断条件 CTSHolding=true  就发数据  否则 等待  这样能解决速度不一致的问题了吗?  大伙随便说说呀    我真是身边连个问的人都冒得哦   :(

网友B:
发完开始标志和数据的后面都应该加延时。否则数据不会接受正确。

网友C(2005-01-25):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   MSComm1.InputLen = 1     '设定串口读入的字符串长度为1
               MSComm1.RThreshold = 1 '当接收寄存器达到一个字符时引发接收事件
那数据发送太慢怎么解决呢?
这个方法是硬件交握,您有软交握的可靠方法吗?

网友C(2005-03-09):
就是,有软交握的可靠办法吗

网友D(2007-08-08):
乱码可能是发送的太快,而接受太慢,造成乱码

网友E(2007-10-10):
那数据发送太慢怎么解决呢?

网友F:
MSComm1.RThreshold = 1
知道协议,就应该把上述的MSComm1.RThreshold 的值确定相应的数值,然后确定接收到应该返回的字符后,立刻去执行下一个发送程序.

网友G(2007-11-22):
要卷染机PLC软件吗  有配套数据线  13178085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