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9):
请第一次看到这个测试的朋友,首先静下心来,认真的,快速的用自己的心算来做下面这个测试,看清楚要求,真实的说出当时的第一个脑子里面的答案,才能看出这个测试的最有效的结果!谢谢!
    很诡异喔!!!
    但要以最快速的时间心算所看到的数学程序,
    然后回答问题!
    开始啰!往下走,并答题吧!
    2+2=?

    4+4=?
   8+8=?
    16+16=?
    快!随便在12跟5的中间挑一个数字!

    挑了吗? 现在继续往下....
    ************
    你挑的数字是\“7\“,对吧!
    奇怪吧!
    ***********
    继续作下一个实验!
    跟着下列叙述并且快速回答问题!
    算算看啰!
    1+5
    2+4
    3+3
    4+2
    5+1
    现在持续默念\“6\“这个数字15秒,然后往下卷动画面!
    ************
    快!想一个蔬菜的名字!然后继续往下卷动作!
    ************
    继续卷动…….
    ************
    你想的是大白菜,对吧!
    如果不是,你是占2%可以在正常情形下还可以有余力思考别的事的少数人口,
    98%的人会回答大白菜。诡异哦!听说这个测验是从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兔子国
  翻译
    的……?
     再来做一个测试~~~
    > > > >>你是否正常﹖
    > > > >>
    > > > >>請跟著以下的指示,盡快地回答以下的問題,
    > > > >>但要先完成一个問題才回答下一個。
    > > > >>
    > > > >>你不需要寫下答案,只要心算便可。
    > > > >>
    > > > >>
    > > > >>15+6
    > > > >>是多少
    > > > >>
   > > > >>3+56
    > > > >
    > > > >>89+2
    > > > >>
    > > > >>
    > > > >>
    > > > >>12+53
    > > > >>
    > > > >
   > > > >>75+26
    > > > >>
    > > > >>
    > > > >>
   > > > >>75+26
    > > > >>
    > > > >>
    > > > >>25+52
    > > > >>
    > > >
  > > > >>63+32
    > > > >>
    > > > >>123+5
    > > > >>
    > > >
    > > > >> 快!!!心想一種工具和一種顏色!

楼主:
我做了一下,好象都挺准的!遇到鬼拉!

网友A:
我选的数字是“7”!(不管看不看前面的东东,我都会选择7的)

至于蔬菜,我选的是“青菜”!

最后问的“心想一種工具和一種顏色”是结果?

楼主:
剛剛想的是否紅红色的鎚子(chui zi)﹖
    > > > >
   > > > >>如果答案不是的話,你就是2%的與別人不同的人∕不正常人,
    > > > >>通常98%的人做會回答紅色的鎚子
    怎么样!准确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 > > >>如果答案不是的話,你就是2%的與別人不同的人∕不正常人,
    > > > >>通常98%的人做會回答紅色的鎚子
    怎么样!准确吧!

呵呵!不敢回答偶的答案不是滴,要不然是不正常人

网友C:
以前做过这个游戏。答案基本差不多。不过弄不懂为什么?

网友D:
就是啊,谁能说出个为什么吗?

网友E:
不准啊,我选是不是7啊。

网友F:
我选了7
后面是菠菜
然后就是锤子跟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