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9):
请教各位大虾,可以用钳流表测量电流的方式来证明电机的转向吗?如果可以,又是根据什么原理?

网友A:
没听说国

网友B:
没有道理的!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空载状态下,正转和反转的电流的大小是一样的。我想:可能是用于负载状态下的,由于负载正转和反转的电流值不同,而进行判断的吧

网友C:
钳型电流表测的只是交流电流有效值,不能测相序.

网友D:
要是测的出来的话!那我叫你老大 拉!

网友E:
不行的,一般电机的正反是由设备来决定的,可随时更改。

网友F:
有时可以,但对特定设备你 熟悉他的所有情况,正转与翻转电流如水泵风机这要靠经验.如果单纯说用用钳流表测量电流的方式来证明电机的转向是没道理的.

网友G: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用测向器到是用过

网友H:
第一次听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听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可以用钳流表测量电流的方式来证明电机的转向吗?如果可以,又是根据什么原理?
如果你的设备只可以单方向运行的话是可以的!正确的运转的话电流最大是额定电流!
要是反方向的话就转不动那就是说电流其大!就不用用钳流表测量电流!看看电机的电流就知道拉!
 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我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钳流表测量电流来证明电机的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