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

楼主(2004-10-29):
公司买了一个配电柜,其中若干空开上进线25平方,下出线10平方,这样正常吗?对方给的回答是10平方已满足空开容量要求了.

网友A:
主要看你空开的容量!他进线用的25平方,是考虑你以后万一换大容量的空开作准备的,一般都是这样设置的!你电柜下面的设备要按用电量来选择空开容量的!
因为空开上部是主电源部分,这些柜电柜厂都要为你做好的,下面是分支,可以选择小线,而且你如果觉的不够 的话你可以更换空工容量与更换线径!这些更换都是比较简单的!
一般 这些配电柜是根据你所需实际用电需要而定做的,

楼主:
空开下面没有分支,此空开本身为二次系统,所以25平方进线和10平方出线都在同一支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