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30):
我用软件仿真单步执行以下程序,为什么PSW反而会是00H?谢谢!
0000:    LJMP  0003H
0003:    MOV A,#01H
0005:    RET

网友A:
影响标志位的指令是哪一条?

网友B:
是指运算之后1的个数为奇数,P才会=1,没有运算就不会影响检验位

楼主:
谢谢两位,已经找到答案了,估计是仿真软件的错误,这个仿真软件只要执行第一步,奇偶标志位PSW0就会变,大家有兴趣研究一下这个软件,看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下载地址:http://www.01mcu.com/Sysoft/8051DEBUG.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