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上载程序

楼主(2004-10-30):
我用CXP2.0对CPM1A上载程序中途就告知不能上载,重复多次有时侯能上载,相当恼人。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能连线吗?监视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就比较麻烦了。估计线路连接不好或者系统不稳定。

楼主:
能连线,可监视,电缆通过USB-232,下载没问题,USB-232的电缆在FX,台达,西门子均正常。

网友A:
这个没碰到过。帮不了你。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B:
换一台电脑或一条线试试。

楼主:
与软件版本低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台电脑或一条线试试。
同意!

网友D:
是不是OMRON的设置有问题呀

网友E(2004-12-07):
我想应该是你选择的COM端口不对吧!!!!!!!!

网友F:
与版本低应该没关系吧.
我用3.0也碰到这个情况.
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
后来我只好自动在线然后在线修改.
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了 :)

网友G:
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usb的转接,没用过,我用的232的串口,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用CX-P 4。0

网友H: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了

网友I:
你的端口COM不对吧!CX-P只认COM1,我也有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