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30):
我在制作一套机电设备控制系统时,由于我的机械手臂需要旋转,所以上面的气压控制与位置检测信号的传出变成的最大的问题;
于此,我考虑使用红外线通信遥控编码方式与手臂外的控制器联结,这样我就可以只需要将两个电源和一路正压气路引入即可;
但在我的同事中,他们都怀疑在工业控制中红外线控制会受到工业干扰,可能会造成误动作问题;
我以前没有尝试过,也没有测试过,但以我所了解的资料,只要我可以防止红外线传输中不会有其他光源干扰,并且在控制电路中的电源部分作好EMC抗干扰电路就应该可以运用与工业控制中,同时还可以作好电路的金属屏蔽,即可万无一失;
请问诸位,还有何不同意见与看法可以揭开我的疑云。。。。。。。。。。。。。。。

网友A:
只要粉尘不大,红外线可以正常传输,就没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李生的支持!

网友B:
如果现场有干扰,不确定的 热辐射,红外通信可能有问题啊

楼主:
实际应用是若我将发射与接受尽量靠近,大约一个厘米左右,同时将其用一个可以挡光的金属盒将其包围,那么在外面就不会有光源和电波干扰进入。对于热辐射,在控制电路中本身有抗干扰滤波电路和地址码选择电路,信号至少要经过这两条路线才可以进入解码电路呀!?
难道这还不可以吗???

网友C:
既然只有大约一个厘米左右,为什么不用光电耦合或者光电开关呢?

楼主:
因为我需要十多路的控制通道,并且需要相对旋转和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