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M2A的问题!

楼主(2004-10-30):
请教一下!我使用了OMRON的CPM2A,仅仅接了电源线,内部仅仅写了几行程序,但PLC的报警灯老是亮,CXP软件提示是出错,非致命的错误,出错码009B。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前几天还没有这个问题!请教是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串口连接错了?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也出国一个类似的错误,把串口换了就好了

网友B:
解决办法请参考:

网友C: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