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符丢失 怎么办

楼主(2004-10-30):
我装的是98系统  不知道什么原因  再次启动后  d: e: f: 和 光去盘符 都找不到了
只能找到c : 我将硬盘 换到另一块主板上 又恢复正常。可见,不是 分区表的问题,那么 就是主办bios了  这台机器是很老的那种 ,还是卧式的,,请教兄弟们是那方面的问题?怎么处理?一时之间 ,详细信息还不太了解,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请教

网友A:
呵呵,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可能因为注册表出错,或用了什么优化大师之类的屏蔽了一些盘符。

网友B:
DOS 下可以看见吗?

网友C:
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即覆盖安装,在原来的目录下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这样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损失。

网友D:
有备分的话怕个P啊,操作系统什么"捞病"都有,管它干什么,浪费时间.:)))))))

楼主:
dos下可以找到,、d盘e盘找不到,,光驱,能打开,就是找不到,,
另外:有备份,,但是在e盘,可是e盘确实死活找不到

网友E:
可以使用diskman这个软件在dos下使用

网友F(2004-12-02):
超级兔子

网友G:
系统盘格掉再来不会对别的盘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H:
好奇怪的问题呀,可能是你的主板有问题了,看排线有没有问题,在DOS下可以应该是稳定性不好吧,用工具软件看看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超级兔子

网友J(2005-09-13):
我的机器很可能就是你说的情况,能否帮忙怎么具体解决!谢谢!

网友J:
我 的机器G:应该是被屏蔽了,可具体怎么解决啊!急用刻盘啊!请赐教!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再次启动后d:e:f:和光去盘符都找不到了/(是说原来正常的了!)
只能找到c:我将硬盘换到另一块主板上又恢复正常。
     将硬盘 换到另一块主板上 又恢复正常,
     在另一块主板上,你是用哪个硬盘做启动盘?另一台机子上的硬盘,还是“故障硬盘”
     如果A)用“故障硬盘”启动正常,那一定是主板等硬件问题,当然还
            要细查,但可以确定故障不在硬盘与操作系统

         B)是另一块硬盘做的启动,
            可试作,用“故障硬盘”启动,看看什么现象,如果正常,见A
              如果不正常,可确定是硬盘问题,当然只是软件问题。

    如果是硬盘,反正有备份,可保存到另一台机子的硬盘上,(你说在另一台正常,当然应该可以备份。)
    备完份,那个“故障硬盘”想怎么,怎么玩了,
    可以格式化,分区,
    也可细细考察,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反正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完了,不妨到这说一说,如何解决的,
    很不想看到,有人问完,反而保守起来。

网友L:
恩,有可能的,不会是注册表出错,或用了什么优化大师之类的屏蔽了一些盘符。

网友M:
用PQMAGIC试一下;

网友N(2006-06-01):
可移动存储设备盘符丢失解决方法
可移动存储设备盘符丢失解决方法
1、软件问题
  (1)盗版操作系统约束。系统目录X:\WINDOWS\system32\drivers 若有一个 sptd.sys 的文件,删除它,重新启动。这个sptd.sys文件不是微软Windows自带的,可能是安装Daemon Tools装上的,或者是网上升级以后自动装上的。强烈要求安装正版软件!
  (2)系统里有映射的网络驱动器,导致该盘符不能分配给可移动存储设备。单击开始,然后单击我的电脑, 右键单击映射驱动器的图标,单击断开。注意:从映射的驱动器断开后,只是删除了分配给共享资源的映射驱动器号,您仍然可以从“网上邻居”访问该资源。
  (3)盘符被隐藏。运行注册表(regedit.exe),进入“HEKY-CURRENT-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 ies\explorer"分支,找到该路径存在的键值“NOdrives”,将其删除。注销然后重新登陆。
  (4)USB可移动存储设备被禁用。请保证“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ehci”下的"start"=3 (16进制)。
2、硬件问题
   分为可移动存储设备出现问题、USB接口出现问题和设备连接问题三种。
   选一台可正确读取可移动存储设备的电脑,插入可移动存储设备以检查是否是设备本身已经损坏,或者电量不足,或者存储格式不符等。设备损坏可维修或重新购买,电量不足可充电,存储格式不符可重新分区并格式化。
   选一个可选被电脑正确读取的可移动存储设备,插入本机的USB接口以检查是否可能是USB接口供电不足,或者主板的相关线路损坏符等。USB接口出现问题可维修主板或重新购买主板。
   设备与接口接触不充分将导致电脑能正确读取设备的数据。
3、若问题还未解决,重新干净安装Windows XP。
   若以上1、2两种情况正常,只是可移动存储设备盘符丢失,则将可移动存储设备插入电脑后,在运行中输入“diskmgmt.msc”然后回车,打开磁盘管理程序,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插入的U盘已经被电脑识别出来了,用鼠标右键点击U盘,然后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改变盘符或路径”,接着点击“添加”,为U盘分配盘符,之后确定并退出磁盘管理程序 。当然也可以进入“控制面板”,打开“管理工具”并选择“计算机管理”,点击“磁盘管理”,选择识别出来的移动硬盘,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更改驱动器名或路径”,然后为其选择一个盘符即可。两者的效果一样的!
 当你发现自己硬盘的盘符不见了,以上方法也是可行的
 联系:lx_lbc@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