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4-10-30):
大家好,
  我有一台钢板(薄的)0.05MM左右,的生产线,宽度规格不超过1.5M,速度在30米/分钟左右,采用变频控制收卷,变速箱在1:25,在收卷时张力最大的时需要在50公斤,请问我用手头的一台4KW的电机是不是够,请指教.我很急,谢谢!!!

网友A:
提供的条件不够。4kW电机用在收卷上吗?他的卷径范围是多少呀?你的电机极数?这东西不是估的,是算的。

网友B:
这个钢板厉害:厚0.05mm,宽竟然有1.5m
你那里有厚0.07mm(公差为正负2微米),宽2mm(公差为正负2丝)的不锈钢带(18-8)吗?

网友C:
你所说宽度是1.5mm吧,如果是的话,你用1.5KW的就够啦

楼主:
对1.5米是宽度,我是普通的国产两极电机,卷径在0.4--1.3米之间.最大张力在50公斤(约500牛顿).请告诉如何计算,能给我公式吗?

网友D:
如果不考虑低速大卷径完全够了。

楼主:
可以告诉我计算公式吗?  谢谢

网友E:
4KW的二极电机能够提供的额定转矩为Me=9550*4/2880=331(牛*米),经过变速箱后可提供的额定转矩为331*25=84557(牛*米)。如果你所说的最大张力为50公斤,最大卷径为1。3米,则所需的最大力矩50*10*1.3=650 (牛*米)。故电机应该足够。
  请问斑竹,这样考虑对吗?

我计算的结果所得的结论与你的相反。希望你能纠正你的马大哈错误。期望之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KW的二极电机能够提供的额定转矩为Me=9550*4/2880=331(牛*米),经过变速箱后可提供的额定转矩为331*25=84557(牛*米)。如果你所说的最大张力为50公斤,最大卷径为1。3米,则所需的最大力矩50*10*1.3=650 (牛*米)。故电机应该足够。
  请问斑竹,这样考虑对吗?
我希望你在认真的计算一下。工程上的计算不能马虎,否则会出问题的。一个数算错了,可能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只是概念清楚还远远不够。我给你的贴子加“钻”了。但是要求你要改正计算错误。

楼主:
请问斑竹,  准确的计算应当为如何?/  谢谢,希望赐教.是不是应当考虑摩擦和损耗??

楼主:
9550*4/2880=13

13*25=331牛顿/米

需要:50*10*0.62=310牛顿/米   小于马达提供的331
但是这里不考虑损耗和摩擦是够了.

这样对吗????

网友A:
这回的计算是对的,和上次的不一样。但是这次的计算结果你是取了平均卷经作为计算依据,如果用户要求卷经要达到1.3米,张力达到500牛,你的电机就过载了。在工程设计上不对自己的计算结果乘上一个工程裕量的系数吗?太不安全了。容易成为“豆腐渣”工程的。我劝你不要干那种“嘴顶嘴”选型设计。会吃亏的。
在自动化或传动系统的工程设计上,有一项重要的系统评估,就是系统的可靠性设计。如果感兴趣,希望你去翻一翻传动设计手册,了解一些概念即可。

网友F:
斑竹:如果按最大卷径计算可以保证要求的话,工程上就不用留安全系数了吧?

网友G(2005-06-27):
您访问一下www.yiqiyibiao.com会帮您解释的

网友H(2007-04-09):
可是实际中电机的转速最大也就是:  Nmax=30/(pi×0.4)×25=597rpm
问一下: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牺牲转速来提高转矩!

网友I(2007-05-15):
kdrjl    老兄你就写出来,不要只是说他人,自已不行动.

网友A:
哈哈,为什么要写出来?解铃还须系玲人嘛,自己解出来才好。不吃别人嚼过的东西嘛。我就是这样的,也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这样。什么事情点到为止,圆满完成是当事人的事情。那才叫真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