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30):
用面板将P357的值由确省值1.2ms改为0.8ms后立刻显示FF01致命错误,此后,每按任何按钮(或两按扭同时按)都是参数号很快显示一遍,又回到FF01显示。不给进入设置状态的机会。用SIMOVIS软件设置也一样的效果,每按一次面板按钮瞬间通讯上后又显示NO CONNECTION。不知如何再次进入设置状态,请各位大侠指教,
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嘻嘻,怎么想起改P357的时间来了?在改之前应好好看说明呀,有没有改它的可能,不是随便改的。FFXX在装置里是致命错误。
用复位的办法是否可行?P357还改得回去吗?是不是能回到原来的设置?实在不行就打技术服务热线电话吧。你是不是还动了P340参数了?
如果能工厂化,还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原来的参数备份必须弄到手。

网友B:
哈哈,任老师在就是好!

楼主:
二楼的朋友说的真有意思,P357参数是西门子产品说明书中系统参数设置流程中的一个参数,为什么就不能改?就是改的不合适,也不能不给用户改回的机会呀!反过来想想:如果这个参数修改后会导致系统损坏,西门子还允许客户自己修改的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A:
to samsong111:
你没有明白我说的意思。我是说,西门子的装置中,内部参数对用户开放的很多,它实际是提供了一个“专家应用”平台,如果没有搞清,随便的去修改某个参数,出现错误是很有可能的。要不怎么叫“专家应用”呢?在控制系统中,有些关键的参数,涉及到许多环节,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情况呢。比如,象你的情况P357的修改,是要看他有没有修改的可能和余地,再去动他,说明说中有一个交待。
看来你是不能复位了,那就打技术服务热线电话吧。

网友B:
胆大还要心细呀。

楼主:
不管是怎样,总不能自己将自己搞死吧?如果是因为我设了不合适的参数将我自己的设备搞坏了,那是另外一回事。自己将自己搞死的机器实在是可笑!!
就象我们用VCD一样,如果没碟的时候就按了音量键,机器就死机,这是用户的问题,还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A:
还没解决呢?解决了吗?肯定有办法的,你是不是打了热线电话呢?

楼主:
西门子的工程师已经拿去恢复了,谢谢您的关心,KDRJL。等问题解决了,我就通知你。希望你以后多指点。

楼主:
西门子广州办的工程师今天回复说没弄好,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放十几天就好了。所以我的扳子还在他那里休息!不过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匪夷所思,就怕十几天后还不好,而我们的工程又很急,所以还拜托大家帮忙!

网友A:
不应该复不了位,但是解锁的方法我也没有问出来,这种问题有点讨厌,解铃还需系铃人呀。打个天津工厂的技术服务热线试试,碰碰运气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否留下EMAIL。我的EMAIL是SAMSONG111@163.COM

网友A:
点击“给他发消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