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的问题

楼主(2004-10-30):
我是一名工控界的小生,我接触三菱的 plc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现在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上位机?什么有是下位机?
让各路高手见笑了。
zhaoyang_616@163.com

网友A:
打个比方:
上位机(master)就像服务器,自然下位机(slave)就是客户机了。

网友B:
上位机吗,比如中央监控站,下位机吗,比如现场控制器,不知这样说行不行,呵呵。

网友C:
差不多了,都是那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D(2005-06-18):
个人电脑能否成为上位机。

网友E:
我想应该可以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个人电脑能否成为上位机。
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吗,比如中央监控站,下位机吗,比如现场控制器,不知这样说行不行,呵呵。

网友H:
上位机就是电脑,触摸屏,监控系统等,同人类面对面的
     危机就是和设备接触的PLC,单片机等

网友D:
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我有一台NB2系列PLC, 有一台计算机和编程软件,编程电缆怎样制作,还需要添加其他硬件吗?YUANQUAN12345@SINA.CO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