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4-10-31):
各位电工师付,互感器在什么情况下要按装,有没有严格的规定。

网友A:
互感器总的来说有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2种!一般用于测量高电压的时候是必须装电压互感器的!而电流互感器的安装与否要看你的负载特性和实际的功率,还有功率因数等等!
一般功率比较大的话要装有电流互感器!还有对于负载是电机和与电机特性相近的负载建议要安装电流互感器的 !为了防止电机因为缺相!

网友B:
应该根据被测电流额定值来选择电流互感器,即其额定电流必须大于被测电流

网友B:
不好意思,聊QQ习惯了,还没有说完就发了。对不起。
电流互感器的铁心和副绕组应该同时可靠接地。
电压互感器副绕组要串联熔断器。
电压互感器的铁心和副绕组的一端你许可靠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聊QQ习惯了,还没有说完就发了。对不起。
电流互感器的铁心和副绕组应该同时可靠接地。
电压互感器副绕组要串联熔断器。
电压互感器的铁心和副绕组的一端你许可靠接地。
好象答非所问吧!

网友C:
4楼是好老师呀,一教到底,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想4楼的学习!

网友D:
四楼补充的好!!!
二楼过于普通!

网友E:
互感器的使用
互感器有高低压之分。有电压、电流互感器。使用决定于是否要用;如用于高压电流监测则用电流互感器。若用于计量则电压、电流互感器都用。而低压则电流互感器用的较多;如计量:目前一般只用电流互感器,因为目前电度表可直接接入三相电压。以前则经常采用电压互感器接入。用于电流表则只用电流互感器。用于电动机的二次过荷保护则与热继电器串联(一般用于较大电动机)。电流互感器有:5/5-1000/5说明它电流大小都可以使用,关键有没有必要,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绝不允许开路,开路会产生高压.不允许接任何开关和熔断器。电压互感器一、二次侧,均应接熔断器,不允许短路。电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均应接地。

网友F:
计量用的低压CT供电局不许可副绕组接地

网友G(2007-10-13):
引用 网友E:
互感器有高低压之分。有电压、电流互感器。使用决定于是否要用;如用于高压电流监测则用电流互感器。若用于计量则电压、电流互感器都用。而低压则电流互感器用的较多;如计量:目前一般只用电流互感器,因为目前电度表可直接接入三相电压。以前则经常采用电压互感器接入。用于电流表则只用电流互感器。用于电动机的二次过荷保护则与热继电器串联(一般用于较大电动机)。电流互感器有:5/5-1000/5说明它电流大小都可以使用,关键有没有必要,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绝不允许开路,开路会产生高压.不允许接任何开关和熔断器。电压互感器一、二次侧,均应接熔断器,不允许短路。电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均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