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31):
在一次调试变频器中出现一个问题:
  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我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调整半个小时没有结果,后来我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建议:如不想让别人修改参数,可把所有的参数设定为只读属性.

  希望大家一试

网友A:
每种变频器厂家都有保留的参数,这些参数是不允许用户更改的!
没试过的话还是不要试,就算要改这些参数的话一定先记录原来的设置,否则可能无法使用要发回厂家维修了!

楼主:
希望大家交流一下,工作经验,提供更多的信息.

网友B:
喔,还能这样

网友C:
是的,我也有同样的事,多谢指教!

网友D:
哦,,没听过..可一试大不了寄回厂家维修

网友E:
我碰到过富士变频出现参数锁定一直到现在也未解决。只好报废!

网友F(2006-07-24):
谢谢了!我这里有一台台达F系列的变频器被锁参数,搞到我不知所措,有空试试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