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失速问题

楼主(2004-10-31):
请问:
SEW变频顺22KW配电机编码器用以控制电机的速度(垂直滑车升降),同于控制系统过于复杂(plc,dcs,)故障出现后影响生产,本单位另备用一台只负责正反转的变频器开环运行,可是时常会出现在预期停的位置停不下来,而是设备到达不应该去的地方。
请问这是没有电机编码器的原因吗?

网友A:
是定位的问题,也是控制问题,加编码器会好一些。但是,机械上是不是应有停车抱闸?如果就是电制动,编码器似乎是必须的配置,而且要定位控制。

网友B:
大家的知识真丰富,谢谢.

网友C:
SEW变频器不用外部制动电阻就会发生你所说的现象。有几个参数的调整有所帮助(很长时间不用,忘记了),但不能杜绝变频器报警。
如果不用编码器定位,应在定位点之前设减速点。
机械刹车,一般在变频器停止信号后0.5秒制动。
检查配重是否合理。

楼主:
现在情况是:
原先在变频器上的各种控制均没有,只有正反转和停止。变频器也带制动电阻。
但是DCS系统有一套定位装置,电脑上能显示位置。然后由人控制升降。
PLC仍带电通过卷筒上编码器判断速度。但已不能给电机发指令了。
SEW变频器实在很复杂。资料全是英文。图纸上有一个X22:5---R/L FAST不知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