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31):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想给一根1M左右长的沥青管路加热保温,需要满足这种要求的导热带,
不知何处有购,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太阳能热水器用电热带包水管,以免冬天水管被冻裂。你可以与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商联系一下试试

网友B:
用碳纤维加热线吧,使用使命长.

网友C:
有环式加热代多片级连即可地址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