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节电器

楼主(2004-10-31):
有谁了解节电器,什么原理?有明显的效果吗?谢谢

网友A:
劝你别信
居说是利用电容的原理做的,我没有看到过里面,以前在地摊上看到过!也叫偷电器

网友B:
那都是骗人的把戏!

网友C:
应该和电表后面的负载性质有关(比如说容性和感性),还和电表本身的结构有关。我就曾用接电容的方法让一块电表走慢。

网友D:
其实节电器是有的。节电器主要是减少电机空载时的功率。
我们公司最近买了一些。
在没有装的时候的电流是1。5A,安装后是1A。
我们还装了电表试,比原来少了30-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节电器是有的。节电器主要是减少电机空载时的功率。
我们公司最近买了一些。
在没有装的时候的电流是1。5A,安装后是1A。
我们还装了电表试,比原来少了30-50%。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最好把照片和技术资料传上来,谢谢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我对电脑了解不多,不知道怎么把相片上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电表后面的负载性质有关(比如说容性和感性),还和电表本身的结构有关。我就曾用接电容的方法让一块电表走慢。
能介绍一下你的方法吗?

网友F:
照明节电器:是利用电网的电压因输送原因,总有稍高于电器额定值的波动,以及在视觉上人体感觉与光强度成对数关系的原理。控制照明负载上的电压低于额定电压,从而节约电能。只适合气体放电灯。同时其光通量下降,符合能量守恒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照明节电器:是利用电网的电压因输送原因,总有稍高于电器额定值的波动,以及在视觉上人体感觉与光强度成对数关系的原理。控制照明负载上的电压低于额定电压,从而节约电能。只适合气体放电灯。同时其光通量下降,符合能量守恒原理。
是这样的,电机节电器是根据它的功率因数调节电压电流,在轻负荷时,节电在30%以上.但是只能用在电机都是工作在轻负荷的情况,而这种情况的负荷是很少的.

网友H:
那是骗人的!其原因在于所演示电表为无功表,但表面是贴的我们经常用的有功表表面,而节能器其实是一个2.5UF电容(我洗衣机启动电容坏了,就是用的我叔叔买的那个节能器),但外表不一定看的出是电容.

网友I:
就是电容做的,我的老爸买回来叫我看了一下,如果家里有很多电机的话,还可以试一试,如果都是白炽灯的话,那就免了吧!1嘿嘿

网友G:
11楼12楼你们都没见过正式节电器.是能节一点电10~30%左右,但有前提的.不是什么都能节的

网友J:
感性负载(电器内有大的电感线圈---如电动机)在工作时要从电网中吸取一定的无功,以建立工作磁场,若在其供电端加装补偿电容器,则减少从电网中吸取无功,则线路电流减小相应地电表就变慢了;阻性负载不需要从电网中吸取无功。节电器其实就是补偿电容器。

网友K:
电的知识我们从书上只学到了正道方面的一点,实际中肯定有偏门,只是我们照惯性思维处理,忽略掉了这些偏门而已。
我相信节电器可以节电:对电网而言,电表是感性的,加大电容那不成了过补偿了吗?所以电表会转得慢一些。只是这种节电方式,只是节约了个人的电费而已。

网友L(2005-12-14):
电动机优化器,电压自动调节器,都可以节电阿,这些都是国外产品,我司代作,已有安装的先例,效果很好,根据供电电压的大小(一般都比额定电压高)可以节电,一句话说不清,有兴趣可以联系我。01068722690。。徐先生

网友M:
是啊,真能节电!
点亮您的每一天

网友N:
看看书有介绍
《电机学》

网友O:
节电器有好几种,在特定的应用场合中是可以节电的,应用不同,原理也不同,
有变频的原理,也有降压的原理.

网友P:
电网效率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如功率因素低,电网谐波多,等等。 谐波的危害很多,如是电机发热等,使系统震荡从而不稳定。要节能当然要提高功率因素了,现在的电容补偿大多是这个原理,这些都是一些被动提高电能的使用效率,我希望能主动改变电网的功率因素,降低谐波等等,可能效果会更好。谐波主要是要消除7和11次谐波。使电波更趋近正弦波.这也是人们所需要的绿色电波。

网友Q:
呵呵,无非就是把无功减小变成有功吧?

网友R:
我们单位也安装了节点器,原理是抑制高次谐波,价格比较昂贵,节点效果还算可以,可以到到7%

网友L(2006-01-13):
不知道高次谐波哪里来的,公共电网里没有的。

网友S:
以下是本人在变频器论坛的发帖
前段时间节电器骗了不少用户.现在基本销声匿迹.
为什么?
从能量的角度只有将谐波转换成正弦波才是唯一解决谐波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美国已经投入巨资(上百亿美金!),至今没有合适的办法!市场上的所谓节电器只不过是谐波转移.在总的用电上没有减少.

将谐波转换成正弦波只能采用反相平衡.这需要反应速度极快的检测方法.目前美国投资百亿都还没有搞成功,何况是国内的一些小角色?!
厦门卷烟厂大量使用变频器,厦门节能服务中心对他们的电路检测证明谐波功率超过7%.

网友L:
24楼的说得太绝对了,根据电气原理和电器设备性能原理,电器节电还是有空间的,节电率10%还是有可能的,太多是不可能的.

网友L:
向电子设备,变频器都是产生谐波的根源,电网谐波来自于3个方面:一是发电源质量不高产生谐波;二是输配电系统产生谐波;三是用电设备产生的谐波。 在用电设备中,下面一些设备都能产生谐波。
   晶闸管整流设备。由于晶闸管整流在电力机车、铝电解槽、充电装置、开关电源等许多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给电网造成了大量的谐波。我们知道,晶闸管整流装置采用移相控制,从电网吸收的是缺角的正弦波,从而给电网留下的也是另一部分缺角的正弦波,从而给电网留下的也是另一部分缺角的正弦波,显然在留下部分中含有大量的谐波。如果整流装置为单相整流电路,在接感性负载时则含有奇次谐波电流,其中3次谐波的含量可达基波的30%;接容性负载时则含有奇次谐波电压,其谐波含量随电容值的增大而增大。如果整流装置为三相全控桥6脉整流器,变压器原边及供电线路含有5次及以上奇次谐波电流;如果是12脉冲整流器,也还有11次及以上奇次谐波电流。经统计表明:由整流装置产生的谐波占所有谐波的近40%,这是最大的谐波源。
   变频装置。变频装置常用于风机、水泵、电梯等设备中,由于采用了相位控制,谐波成份很复杂,除含有整数次谐波外,还含有分数次谐波,这类装置的功率一般较大,随着变频调速的发展,对电网造成的谐波也越来越多。
   电弧炉、电石炉。由于加热原料时电炉的三相电极很难同时接触到高低不平的炉料,使得燃烧不稳定,引起三相负荷不平衡,产生谐波电流,经变压器的三角形连接线圈而注入电网。其中主要是2 7次的谐波,平均可达基波的8% 20%,最大可达45%。
  气体放电类电光源。荧光灯、高压汞灯、高压钠灯与金属卤化物灯等属于气体放电类电光源。分析与测量这类电光源的伏安特性,可知其非线性十分严重,有的还含有负的伏安特性,它们会给电网造成奇次谐波电流。

网友S:
偶给大家举个例:
所有尖端技术优先上飞机,够先进了吧。
飞机的噪音不能采用通常的消音手段(体积与质量不允许)
噪音与谐波有类似特点(实际治理比谐波简单得多),目前飞机降噪都是采用有源技术,(反相平衡)
目前为止,飞机有源降噪只能降低25分贝,同时有源降噪器需要经常修正。

国内电网谐波含量平均在3-5%。也就是说超过三峡发电量。
如果国内技术已经能治理电网谐波,技术价值大约5000亿。
个人认为:克服电网谐波=治疗肝癌。
尽管有无数人宣布XX基因;或者气功等已经取得显著效果,但是今天全世界还是无能为力。
那么,电网谐波到底有没有被治理由谁说的算?
---国内权威部门:合肥通用所。地方机构甚至连合格的检测设备都没有!

网友T(2006-05-29):
不一定啊
如果真的象楼下这位先生说的,是电容的话,那么功率因数的提高会间接的起到节电的效果啊。

网友U(2009-08-30):
节电器确实是有很多种,节电器的原理就是调频,调速,降压,稳压。如今电机的节电器技术已经很成熟了,针对不同的机器可以用不同的节电器去达到节能节电的效果,比如变频器,路灯节电器,电磁感应加热,还有很多,如果需了解请,登录广州零电网站查看:www.gzling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