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31):
数据通道的类型可以预先定义吗?比如:DM0000预先定义为BCD数,以至送到该通道的数被当成BCD而不是十六制.?

网友A:
不能很肯定的回答.
不过就我知道的是不可以预先定义的.
数据的类型是由所使用的命令决定的.

网友B:
可以在监视里面点击右键选择要输入的数据类型。至于怎么在程序中输入应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数据在内存中的存放都是按二进制方式存放的,至于你怎么来进行处理,那是你程序的事情,你认为它是BCD码就是BCD码(不能出现大于9的数),你认为它是十六进制就是十六进制,你认为它是浮点就是浮点。。。。。。

楼主:
有道理!不过有时候对编程的人来说,习惯了BCD数,在程序中当做十六进制处理的,有时侯不方便,特别是输入小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