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31):
PC(DB9)     PLC(DB25)
2                 2
3                 3
5                 7
8                 4
7                 5
上面是要求的连接方式,现在问题是DB9只有2、3、5三条线(这边不是真正的PC,只是一个具有通讯功能的模块),下面两条线不接肯定不行。
高手请指教!!!

网友A:
你这是用在哪连哪?谁知道你连接什么东西????

网友B:
如果是串口的话,远程通信可以转以太网解决
HTTP://QLM.OICP.NET 千里马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