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模糊控制

楼主(2004-10-31):
请问有谁做过电机转速的模糊控制..
能否将资料发一份给我..
谢谢了!

cjianyi@163.com

网友A:
说一说你的转速模糊控制的概念,或者物理意义。电机转速对谁模糊控制呀?有什么控制要求?

楼主:
kdrjl,您好!我主要想利用模糊控制电机的转速,,使其保持在恒定的转速。。或者当我给一个参考模型(如阶跃信号),电机的转速也能按该参考模型改变。。。  请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转速用得着模糊控制吗?你是现在什么场合使用?你说得按照一个工况循环控制,都是可以实现的。只是不知道你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网友B:
模糊控制一般用于非线性、纯滞后、大惯性的系统。还有,你准备建立怎样的模糊规则库呢?现在的电机调速如矢量控制、直接转矩等已足以将其优越性展现。用模糊控制,有优越性吗?

网友C(2004-12-11):
控制电机用模糊算法好象没有什么优势和必要。
现在的控制方法(变频器)一般采用MCU、MCU+DSP。
从发展趋势看,用速度更快的MCU代替MCU+DSP倒是个方向,在MCU中来实现所有的算法,包括你说的模糊逻辑。但因为电机的数学模型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模糊控制几乎没有前途。

网友D:
关注!如果需要用到控制比较精确的转速,这的确是个问题。
在一个项目里,负载端无法测量转速,只能在异步电机主动轮或变频器读到转速
负载由空载到满载,由于皮带轮打滑、异步电机的转差使读到的转速变化超过规定精度,因此控制转速也比较困难了。目前只是使用几个由试验得到的数据制定的一些系数,用工控机近似的控制变频器。实际的精度不是很好,还显得很笨的。
对变频器我等属于“抓来就用”类型的,里面的深奥之处不是很理解。希望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D:
电机恒定转速使用PG矢量控制是很好的,不用做模糊控制。
增加一个PG矢量控制单元,还要用增量旋转编码器。
可是我目前没地方装旋转编码器,只好设法弄出一些转速的脉冲来代替了。试验中。

网友A:
to  dbq:
你所提到的电机带动皮带轮打滑的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这是系统设计问题,比如,为了使负载端得到精确的转速控制,可以不使用皮带传动,可用齿轮传动,非要皮带传动,则可使用同步带传动。皮带传动因为他的可塑性,打滑或滞后原动机转速是必然的。你就是在负载端实现了转速传感器反馈,此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有可能减轻因负载的突加突减造成的打滑或异步现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新皮带与旧皮带的负载特性有变化,你很难将两个极端的负载特性覆盖解决。所以说,精确的负载转速控制与皮带传动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不是模糊控制与同步控制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就改齿传动。尤其是重载传动,打滑问题不可避免。

网友D:
被拖动的负载是发电机,皮带轮各异,在试验过程中从低速到高速,空载到满载都存在。
现在是想知道有反馈脉冲的话,使用PG矢量控制能满足1%的精度否?甚至关心在快速变化的情况下能否控制得住?转速滞后等问题先忽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