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31):
请问22KW电动机能采用星-三角起动吗?符合电工规范否?谢谢!

网友A:
先看电机的联结方式。星角启动不适用于某些电机。例如角220V/星380V的电机
他只能用于角380V/星660V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22KW电动机能采用星-三角起动吗?符合电工规范否?谢谢!
要看你电机的负载特性拉!要是要求启动力矩大话是不可以满足的呀!建议软启动+旁接接触器   或者用带旁接的软启动!价格适中!可靠性高!

楼主:
如果采用软启动约要多少钱呢?

网友C:
是不是大于10KW的电机就应该采用星-三角启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软启动约要多少钱呢?
国产的大概5000以下

网友D:
首先要看电机正常工作的时候是星形还是三角形,三角形的可以。

网友E:
应该可以。5KW以上的三相电机正常运行都是三角形接法,采用星三角起动属于降压起动。

网友F:
采用何种启动方法要依据负载要求,以及电源容量,一般若电源容量足够的话应首选直接启动

网友G:
我有一个问题:我没结果线,但从图纸上看到直接启动时,有三根线连在上面;用星三角时,有六根线!那到底电动机的接线盒有几个接线头呀?是不是直接启动就只要接三根线,星三角时要接六根线呢?,

网友H:
直接启动就只要接三根线,星三角时要接六根线

网友G:
那就是说,接线盒里有六根线,不同的启动就需要自己选择不同的线来接,是嘛>?

网友I:
主要是看你负载的要求了!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5KW以上的三相电机正常运行都是三角形接法,采用星三角起动属于降压起动。
可以发表一下不同看法吗?

  一般的 我接触的4KW(包括4KW)以上的三相电机正常运行都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J:
一是负载,二是供电容量(同一变压器)

网友K:
菜鸟愚见:星—三角启动,直接启动,软启动都是电机的不同启动方式,因为三相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7倍,对电网冲击很大,星—三角启动,软启动是降低启动电流,但会增加成本,一般适合运用于大功率电机,软启动因为其成本过高,一般不会采用。22Kw的电动机可以采用直接启动方式。
自控菜鸟,希望您的帮助!

网友L:
我们单位的电机如超过15KW就用星-三角起动了!

网友M:
根据规定供电容量在150KVA内,8KW以上的电机就要用降压启动.22KW一定要用了.有大负载的最好用变频器,推而求次的话用软起动加旁路接触器,不得已才用降压启动.

网友N:
可以,符合

网友O(2004-12-07):
只要电网容量购的话最好采用直接启动,方便。

网友P:
电源容量足够的话应首选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