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1):
有许多朋友向我要污水厂的自控工艺流程,一般这些东西应该是设计院提供的最好去找相关设计院做工艺的索取。这是我的一些经验,一并发在这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污水厂
粗格栅:一般由粗格栅和螺旋输送器组成,由粗格栅前后液位差或设定时间差进行控制。当前后液位到达设定值或粗格栅停止时间到达设定时间时,先启动螺旋输送器,再马上启动粗格栅,运行一段设定时间后,先停止粗格栅,过5分钟再停止螺旋输送器。细格栅相同。
进水泵房:进水泵房一般都有一液位计来控制泵的开停。当液位上升到达一设定值时,开启一台泵,再继续上升则继续开启,同理,当液位下降到一设定值时,关闭一台泵,继续下降就继续关泵。
鼓风机房(砂水分离间):设备由于各类型的分离方式不同而不同。一般都有鼓风机(吹砂),搅拌器(搅拌使砂下沉),吸砂机(吸砂),一般搅拌器总是开着,然后到达一段时间后鼓风机开启将砂吹起,然后再过3-10分钟开启吸砂机进行吸砂,当吸到一定时候,先关闭鼓风机,再过一段时间关闭吸砂机待下个循环。
过程池(厌氧池)一般有搅拌器,始终开启。
氧化沟:一般国内有老式氧化沟(使用转刷)和新式氧化沟(使用表曝机)二种,转刷开启根据氧化沟的溶解氧大小开启,一般控制在2-4时最好,当小于2时,开启一台转刷,如过一段时间还小于2,则再开启一台。(注意,开启间隔时间要在现场取得实际滞后值,每个沟都不一样,依次开启时最好一条沟开一个这样开,做个小排序最好),如大于4时则依次关闭转刷,这样反复直至溶氧值正常。表曝机开启也一样,只是台数要少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双速或变频控制。
回流泵房:设有回流泵和污泥泵。回流泵负责将一些泥水返回氧化沟,这时开启台数受回流比 (进水流量:回流流量,一般是100:120)来进行开关。但要注意,这里的开关还要受液位影响,液位低时要将泵关闭进行保护。污泥泵将泥打至脱水机房的储泥池,一般都受储泥池液位和回流泵池液位的影响。储泥池液位高或回流泵池液位低时得关闭污泥泵,储泥池液位低时则开启污泥泵。
二沉池(沉淀池)设备始终开启
脱水机房:一般设备都有自控程序,如没有就向设备厂家要。

网友A:
水处理的常识问题!
看了有点累!

网友B:
呵呵,首先代表污水处理行业的新进小弟们感谢zenghao大兄如此详细的描述。。。就小弟认为这方面的描述对新进而言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许多新手是完全没有污水处理厂的概念的(小弟当时就是完全不知道污水处理厂里面有些什么设备,那些设备又是怎样运作的。。。。。。-_-! ,后来,多得网上众多大兄不吝赐教,才勉强踏入污水处理控制的门槛。。。。。。。万望各位千万不要见笑)
      作为一个资格稍为老小小(其实我很年轻的。。呵呵)的“前辈”对新进兄弟们有小小建议,就是首先要明白:控制一直以来都是为工艺服务的,如果您不了解工艺就去做控制、做策略,是不大可能取得完美的控制效果,特别是在加药、温控等等过程控制方面。。。。。这里并不是要各位对工艺设计非常精透,而是必须要确实了解工艺!!!了解了工艺,加入您还有兴趣的话,就去深入研究工艺,这些时候也可能会提出一些对改造工艺系统有帮助的建议,例如,加药管线的分支后置,先进算法或综合算法的确定等等。。。。。。。
      呵呵,讲多了。。。。

网友C:
我绝对支持呀!

网友D:
支持,但太多了,看起来很累啊

网友E:
我 晕!  一堆 大 惯性 环节

网友F:
感谢楼主,没准我将来会吃这碗饭。

网友G:
污泥处理呢?